楼主(2004-06-28):
各位高手,我在编程过程中有一个条因与了很多条件使得这一条很长,如何在CXP软件中使一条拆分开,在CPT中这个是自动的,请各位赐教。

网友A:
发上来看看在说!

网友B:
請使用CX-PROGRAMMER V4.00以上版本.

楼主:
谢谢两位的热心,但我只有CXP3。

网友C:
看看程序再说!

网友D:
用中间继电器过渡.

网友E:
在cxp3.0中显示时不会换行,可打印时是可以自动换行的。

楼主:
七楼的朋友:确实如你所说,不知可有什么办法使它显示时换行?在CPT中可以自动执行的。

网友E:
陈老师已经说使用cxp4.0,就是说cxp3.0应该是不行。我没有找出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