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8):
昨天測試通訊口時不小心短路,PLC不能工作了,經過測試發現電源正常輸出24V,而沒有5V輸出,估計時5V電源IC燒掉(祈求不是燒掉CPU),但是小弟水平有限不知道那塊時5V電源IC, 求知道的朋友幫忙.

另告誡其他朋友,如果測量CPM1A的20PIN通訊口時,要小心短路!!我就是這樣燒掉PLC的.

网友A:
怎么回事?
是电源搞错了还是编程口的20PIN短路才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回事?
是电源搞错了还是编程口的20PIN短路才燒了?

20PIN編程口的幾個腳短路了.

网友B:
看来偶要引以为戒了。

网友A:
編程口的针脚如果是提供电源的两个脚短路的话可能会燒了,所以有些人用自己焊的电缆去下载程序会把PLC的通讯口燒掉,大概也是这个原因!

楼主:
CPM1A沒有通訊模塊的呢,20PIN接口只是TTL電平接到CPU的腳上,過兩天有空直接加塊5V穩壓試試.

网友C:
拿过来,免费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过来,免费修理。
謝了,路途遙遠.
可以的話告訴我那塊是5V電源IC就非常感謝了.

网友C:
是开关电源,不是7805之类的稳压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开关电源,不是7805之类的稳压IC。
查過,開關電源24V沒有壞,而且CPM1A的開關電源只有24V供電,所以猜測主機上用了5V的電源模塊,用7805為主機5V供電應該可以.
沒有修過OMRON的PLC,不知道是否分析錯誤?請指教.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