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算法

楼主(2004-06-28):
各位大虾:
     我现在急需一个测量饱和蒸汽流量的压力补偿公式,条件如下:
    现在用一涡街流量计测量饱和蒸汽,带压力补偿,涡街流量街的输出信号为4——20mA,量程为0——20T/h,饱和蒸汽的压力为0——10公斤,现在想知道测量饱和蒸汽流量的压力补偿公式。请大家多多帮助!!!!

网友A:
其实,压力补偿的关键是要计算不同压力下饱和蒸汽的密度,你根据压力和蒸汽密度的对照表可得到一个计算公式。或者可利用折线表来得到不同压力下的蒸汽密度。

网友B:
P.V/T=C

楼主:
但是在不同压力下,蒸汽的密度与压力不是一个线性的关系,能不能帮我把涡街流量机测量饱和蒸汽的压力补偿公式列出来,谢谢

网友A:
你把压力和密度之间关系当作一个三次方曲线,基本上可以满足计算的需要。把三个常用点代入这个三次方程,可得到一组方程组,把系数解出来就好了。然后用其他压力点代入看看计算出来的密度精度如何。

楼主:
有误差,我用的是M=K*(A1+A2*P)*G的公式求的
其中(A1+A2*P)=密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误差,我用的是M=K*(A1+A2*P)*G的公式求的
其中(A1+A2*P)=密度
你用一次方程计算密度当然有误差哦。试试用二次方程计算误差就会减少。

网友C:
你把数据给我,我给你一个拟合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