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8):
厂里线路改造,但以前预留的信号线不够,所以在以前的信号回路串接一个220V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断开常闭触点,接入OMRON的AD模块。触点的开合引起信号的通断,来作为判断的一个条件,当时都还好,调试正常,但没有使用多长时间,两个传感器(硅压阻压力变送器)用了时间加起来不超过一星期,全部损坏,而且还损坏了一个AD通道。而其他情况下的传感器使用的时间超过一年。
我想问传感器的损坏是否与在信号回路串接220V中间继电器的触点有关,我的同事做的PLC柜子中采用12V直流的继电器来控制信号的切换,用了挺长时间了。
还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你可能没有干过工控,首先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一般变送器或传感器都是24伏直流供电,取4-20毫安的标准电流信号。
2、你所说的回路串接模块的方法是不可取的,一般PLC接受信号是有规定的,包括电压、电流、功率,接点容量,接入信号制式等。
3、延时继电器是不是应该接到输入或输出接点通道上。
4、变送器有带载能力限制的,并不是想怎么接就怎么接,再就是不能串入控制室端的的高电流信号,对于现场,安全要求最为重要(包括设备安全和现场防爆安全)。
5、对于PLC来说防止干扰非常重要。
由于问题太模糊,不能详细解答请原谅。

楼主:
信号线路中只是接入一个通断信号,作为PLC判断的一个条件,而且不是动作频繁,没有串入高电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