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8):
有办法把三菱的f500变频器该成单相的吗?

网友A:
F系列有单相的

网友B:
不知楼主是什么意思?
    如果想用单相220V的电源供电,其实F500系列在日本本国使用的都是F520系列,电源是三相220V的,输出三相220V。
这种型号你可以接单相220V的电源,但适用于变频器功率大于的型号,不超过3.7KW.
  如果你想改成单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恐怕就不行了!

楼主:
我手里有个变频器是三相380 50Hz输入的,输出也是三相380,想把他改成单相220 50Hz输入可以吗?至于输出最好也是单相的220

网友C:
输入可以改,输出比较困难!

楼主:
输入怎么改呢!能说的详细点吗?

网友D:
输入接2相,不接3相。

网友B:
改起来比较麻烦,要换模块了,你的变频器功率是多少?
太大的话是没办法改的!

网友B:
输出改成单相的是没有办法的!

网友D:
楼主换个思路想问题。

网友E(2005-03-19):
输入直接接单相380
(接单相不知道会不会有缺相的保护?
接220够戗,欠压了吧?!)
改输出电压的百分比为220/380=??
输出也接单相
不过变频器就浪费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