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9):
我们在进行60Hz的振动信号采集过程中,用VB编程,设定的时间timer是1ms,其中同一个数据进行6次采集,然后进行虑波;按照理论计算,应该在一个周期内有16个点,但是不知是什么原因,采集到的数据存到数据库中后,1s最多只有30个点,这样相当于两个周期才能取到一个点,所以不能将振动信号的波形进行正确的显示。各位高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急!!!!!先谢了

网友A:
你可以试验使用事件驱动而不是定时去采集

网友B:
timer控件可以将数值设为1ms,但实际上做不到,这在MSDN上是明确写出来的,编程序不看帮助吗?

在VB下,做数字滤波,本身就有难度,如果不使用第三方控件,个人认为不可行。

网友C:
WINDOWS一般的時間誤差為18.3MS.想實現1MS定時,TIMER不能滿足要求的,需要進行特殊處理,才可以達到1MS要求.具體方法網上很多的.

网友D:
楼主,请问您 信号滤波是如何实现的?
如何进行傅立叶变换和其逆变换的?

网友E(2004-07-30):
VB并不擅长作此类工作,Timer肯定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