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码求救?

楼主(2004-06-29):
格雷码原理是什么,有何作用?主要用在哪些方面,编码器上面的格雷码负逻辑和bcd马负逻辑是什么意思。急。多谢那位答谢帮忙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格雷码是一种无权码,其特点是任意两个相邻的码之间只有一个数不同。另外由于最大数与最小数之间也仅一个数不同,故通常又叫格雷反射码或循环码。

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  格雷码  十进制数  二进制数  格雷码
0  0000  0000  8  1000  1100
1  0001  0001  9  1001  1101
2  0010  0011  10  1010  1111
3  0011  0010  11  1011  1110
4  0100  0110  12  1100  1010
5  0101  0111  13  1101  1011
6  0110  0101  14  1110  1001
7  0111  0100  15  1111  1000

在迅达牌的电梯中采用的就是格雷码,可以有效的避免两位一起变化引起的错码。

以下是格雷码的码盘:

以下左是BCD码,右边是格雷码:

楼主:
多谢思南版主的大写,真是万分感激。但有一点我还是觉得机怪,格雷码的编码有没有顺序,我怎么看不出什么规律。不像BCD码那样容易计算。还请版主再解释一下。

网友A:
这是无权码,所以不能计算出来,但是很容易推出来:
你可以看到上面的图,g0位是两个0,两个1交替;g1位就是4个0,4个1交替,g2位就是8个0,8个1交替....

楼主:
多谢各位了。

网友B(2005-08-19):
static uint GraytoDecimal(uint x)
      {
         uint y;
 y=x;
         while(x>>=1)
           y ^= x;
         return y;
      }

网友C:
请问个位仁兄,有没有直接支持格雷码的层显

网友D(2006-02-28):
回帖非常精辟 ,顶了!

网友E:
好像是用卡诺图镜像就能推出来,在学校时学数电学的,现在忘了。
不过,graycode怎么用啊,在程序中怎么用啊,难道还用把16个循环数都赋到数据寄存器中,再调用吗?
还有,graycode在外部表象上好像没什么规律啊,他的顺序怎么加以利用啊?

网友F:
算法
异或:异或则是按位“异或”,相同为“0”,相异为“1”。例:
10011000   异或  01100001             结果: 11111001
举例:

如果采集器器采到了格雷码:1010

 就要将它变为自然二进制:

      0 与第四位 1 进行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三位0异或结果为 1

      上面结果1与第二位1异或结果为 0

      上面结果0与第一位0异或结果为 0

因此最终结果为:1100     这就是二进制码即十进制 12

网友G(2007-08-09):
gray

B到G的转换:
举例:B2:0010
B2向右移一位,左边补零:0001,将所得与B2 异或,就可得G2 :0011

网友H(2008-05-28):
好东西```
知道格雷码和BCD码怎么转换了,多谢!

网友I(2008-11-21):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了。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