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4-06-29):
请问大家什么是过力矩?我们厂的设备上面有过力矩限位开关,它是起什么保护作用的啊?

网友A:
说一点我知道的,不知能否有所帮助?
  过力矩是提供力矩的设备超出额定值。比如电动机带动的电动阀门,如果阀门的机械部分有故障,致使卡涩,不能正常开启或关闭,电动机就会超出正常情况下出力,此时,就应该把机械部分的故障反映到控制电路中,这就是过力矩开关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