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ME!

楼主(2004-06-29):
求助仪表数据无线传输系统

网友A(2004-08-05):
要控制什么?仅是简单的搭建无线局域网的话,有点基本的网络常识,就行了。各电脑要进行数据互通,可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了。先掌握些基本的TCP/IP知识吧。

楼主:
大虾,是这样的,我想作的是一个工业数据采集无线传输系统,通过传感器将现场的工业数据信号采集进来后,经过单片机的处理后,由无线传输模块发送给上级既工控机,由工控机发回处理指令,进行对工业现场的生产控制,就是想把现在工业控制中广泛采用的光缆去掉,转而采用无限数据传输,你看这样的可行性有几分,请大虾予以赐教,多谢

网友B:
工业现场电环境复杂不适合用无线,强用的话与有线一样,只是设备不同

网友C: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
现在已经有国外公司做出了相关产品,无线和有线一样可靠!不用考虑干扰问题!

楼主(2004-09-05):
能告诉我国外公司产品的基本情况吗,还有抗干扰问题怎么解决?多谢

网友E:
有种产品叫DATA-LINK是专门用于无线传输的,以前是美国军方用品,可跳高频,在港口钢厂应用教多。他完全取代电缆,光纤。性能比较好。

楼主:
我想,先从仪表级做起,搞一个无线传输仪表

网友F:
不过对于电厂而言,您首先应该考虑到实时性要求强不强,之后再考虑采用无线方式。不然在通信中断时,您的信号及动作指令无法传达到现场那就非常麻烦了。呵呵

网友A(2004-12-23):
我也不是很明白。可是我知道类似远程抄表系统一样,可以使用GPRS/CDMA数传模块,把现场数据传回服务器。其实,关键是传输数据,可以在现场处理,也可以把数据在服务器那边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