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9):
我有的用户程序,但是PanelView1400E软件打不开,因为它只能打开后缀名为.PVA
但是我的程序后缀名为PVA
请教大家用什么软件能打开后缀名为PVA的文件。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了,我不太会用这个软件,我想upload和download请问能简单介绍一下怎么用么?

网友A:
首先用PanelView1400E软件生成的文件的后缀名应为.PVC

而你的程序后缀名为PVA,我想是不是触摸屏型号搞错了?

你可以查看以下你触摸屏程序的属性,看看触摸屏型号,以及软件版本,如你的版本比创建程序版本低,将无法打开!

你也可将程序发给我,如果允许!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程序后缀名为.PVC,我找到PanelView1400E软件了,可以打开我的**.PVCL了,但是我想UPLOAD和download。当upload是可以上载*.pvc的文件,但是当download 时只能选择*.pvd格式的文件,请问大侠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