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29):
有人出现,可以快速通过电脑检测到。请问有卖这样的设备的吗?包括demo软件。可以被高级语言调用。
有知道信息的请告诉我,或者发信betterhao2000@yahoo.com.cn
感激不尽!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应该是两个方面:
1.检测人体的传感器:可以用红外线传感器。
2.怎样用计算机检测:用随便一块DI或DI/DO板即可,能被高级语言调用的应该是该板的驱动,一般该板会有DEMO。当然也可以用PLC检测。

网友B:
本人虽然年纪大点,但刚刚涉足plc及单片机通信,属于超级新手。平时也少有时间上网,只能有空回来看看,希望各位同仁多加指点和帮助。谢谢!!!

网友C:
只针对人的话,应该是热红外传感器.......

楼主:
请问热红外线传感器几根线?供电电压多少?输出的是什么信号?电流多大?
请问红外传感器大约多少钱,线路是怎样的?能介绍一下吗?

网友D:
好象是3根,DC15V以下,输出模拟信号,电流很小(高阻抗输出),热释电红外线传感器约20元RMB(尺寸约相当于3DG12三极管),需放大及开关电路,参考《电子世界》杂志。

网友E:
至於用什么来检测你可以自已看着办,但是你如果只是为了检测到有人来到,而不用分别是什么人的话我想那还是很好办的,比方说你可以用感应开关量控制COM端口的接收数据点的(代号是什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了)电平来让电脑知道有人来了,当然你要在软件中加一端串口通讯程序喽,不过这个程序你用VB可以很容易编的出来的!如果要检测点很多的话你也可以在外加一个PLC什么的!《随便聊聊,不负责任的哦!》

网友F:
市场有销售的安控的运动检测器, 非常成熟了,可以漏过窗帘,耗子等的运动,而识别大个的象人的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