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C200H-MP里的程序变了!
我遇到1台C200H-CPU01机器CPU出现故障,想换CPU再读MP内程序时发现4千多句命令基本上一样!无END命令!
为什么会这样?这是用的EPROM呀。
救救我,帮我解释,我说不清了--不是我干的阿。

网友A:
EPROM应该是内部的程序不会变的,除非CPU有严重损坏时可能已将EPROM烧坏了,所以内部就全部一样,另外可以改变EPROM的就只有紫外线了!

网友B:
有一方法,找C500-PRW06加C200H-MR831,把MP831或EEPROM程序COPY到MR831.

网友A:
前段时间有个客户的C200H-CPU01机器CPU被烧掉了,换了个CPU把烧掉的那台的EEPROM存储器装在这台上,没想到一通电CPU及存储器内部就冒烟,后来量了一下存储器的许多脚都被烧短路了!还好客户自己有程序备份,用邮件发来后又重新换了一台CPU及EEPROM存储器才搞好了!
到现在凡是CPU被烧掉了的上面的存储器我都不敢用了,宁可重新换个新的!

网友C:
好像不会出现以上现象的,存储器坏了一般不会烧cpu.

网友D:
呵呵,小弟也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我当时是用CX-P 2.0来编程的,但是多操作了几趟连接、断开之后,网络就开始连接不上(用CPU42,第二个接口),而且CPU面板上的指示灯显示为错误!于是将通信电缆更换回CPU自带的接口(即第一个接口,非扩展通信板),发现可以连接上CPU,并且也可以下载里面的程序,但是不允许上传。把CPU里面的程序下载下来,发现程序段全部(是指C200HE最大的步数范围内)为NOP指令!!!     当时就愣了,心想:老哥!我可没动耶!!   打电话去广州欧姆龙,结果技术支持那个说他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竟然还问我是不是坏了?   faint!我知道还用问您?   后来,没办法只好静下来分析一下错误代码,发现显示为“缺少END”的指令。再加上扩展的通信板不能工作。。。。于是怀疑是不是在通信过程中,出现突变情况把CPU内部的参数全部修改了,跟着让公司总部寄来一个手操器,一行一行的阅读参数设置。发现真得是,里面的参数被彻底修改了。。。。。。。问题是解决了,但是一直都没有想明白,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故障!郁闷!!!!有那位大兄也曾经遇到这样的故障吗?能给小弟提点提点吗?     PS:CX-P是网上down的。。。。。:)

楼主:
感谢大家。
此机故障现象:电源指示灯不亮;换一新电源,所有灯都亮,判断CPU故障。
准备用C200HS替换,借C200H-CPU01读原程序(mp831),发现程序从头到尾基本为固定几句。
我原不相信eprom理的内容会变,但现在确实变了!

网友E:
1.進口歐洲機器?
2.用SYSWIN V3.4.1.2去ON LINE試試!
3.存為EPROM的2進位檔案試試.

楼主:
机器是82年的,北京代理提供,通过设备生产厂技术科调档(此设备已改型停产10年)复制1片程序,装上后ok。---哈哈买机器还是要买大厂的(此厂在沪港上市年年分红,这次人家一看20年前的机器还好用ok中午别走了一切免......哈哈大厂就是大....)
好像用syswin和cxp(包括pro27)直接从plc读的程序一样?!是不是呀?

网友E:
1.SYSWIN在某些方面比CX-PROGRAMMER VX.X來的強悍.
2.SYSWIN與CX-PROGRAMMER 3.0 ~有部分不相容的情況.
3.用SYSWIN來取代OMRON DOS下的編輯軟體.
-----------------------------------------------------------------------------
呵呵...您的回覆我看的很辛苦!要有無限想像空間!哈哈哈~~
再問!
機器是進口的嗎?

网友F(2005-11-04):
我正在选CPU型号为C200HE-CPU42E的CPU,并带一个内存卡,不知这个型号的CPU会不会出现你们所说的问题,请用过的朋友支支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