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不懂plc,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如果需要控制几个阀门(开关量),只需控制开关的时间间隔,如a阀门,开2分钟,关闭;然后b阀门开5分钟关闭,然后c.....,最后z阀门关闭后,在打开a阀门,开2分钟,关闭.周而复始.
这样的话,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只有一个顺序关系,怎么控制.
如果不用plc,是否还有其他的方法.

谢谢各位大虾先.

网友A:
可以用几个时间继电器组成该循环,注意互锁关系,用PLC的话很简单,用几个计数器即可但是其价格比较贵

网友B:
好象有现成的程序

楼主:
如果需要控制10个以上的阀门,用很多继电器,没有办法找甲方多要钱了

网友C:
不用PLC当然可以,看多少阀门,多的话还是用PLC方便

网友D:
您可以试试SPLC它价格很低.(150RMB)应该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它可以直接控制24V气阀.

MX SPLC 可以直接驱动气动电磁阀, 照片上为 24V气阀, 是否跟您要的一样?.

这是红绿灯控制SPLC, 麻烦您转换一下 “想法” 看跟您要的一样吗 ?.
http://comwap.com.tw/Support/examplc/3.pdf

网友E:
楼上:
    有SPLC的资料及软件么?
    E-MAIL:ZHTOK@126.COM

网友F:
楼上,要到了吗?我也想要.
E----MALL:LJX9035616@sina.com

网友D:
回覆
我把資料發到您工控信箱, 煩請到您的後台管理瞧瞧.

网友E:
I see it !
   Thank you very much !

网友G:
就几个阀的话,用时间继电器合适,阀多的话用PLC方便。

网友H:
到底是电动阀门还是气动阀门?

网友I:
我也要SPLC资料,谢谢?

网友D:
索取 SPLC 資料  請自行拜訪工控  廠商論壇  http://www.gkong.com/gkong_cobbs/list.asp?Boardid=42
尋找 ..  謝謝

网友F:
楼上,我已经给你们打了电话,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东西呢?

网友D:
回覆
你的訊息我查了
  韵达快运  號單 : Y02335373   目的地 : 四川 *******

兄弟 : 你這樣問, 我不回你也不是; 因為人家會說我騙人, 回你也不是; 因為可能板主要咬我. 你在四川是有一點距離煩等一下, 不過還是謝謝你支持 !

楼主:
电动阀,平时是控制8个电动两通阀,如果甲方要求,可能还需要扩充至12个电动两通阀。
没有输入信号,以一小时为周期,顺序开启其中一个或几个阀门。
有一个手动演示按键,按后,十秒钟后,从新开始循环。

网友J:
我也要SPLC资料,谢谢?xfyu@netkiss.com.cn

网友E:
我已收到赠品套件,感谢!

网友K:
楼上的!我电话以打了三星期了!什么时候可以见到东西!
无锡新大中薄板有限公司!

网友L:
去了连接 那里没有 SPLC的资料啊  只有一个手册勘误表
能发个资料看看吗 wozdailsk@126.com谢谢了

网友M(2007-01-12):
我也要SPLC资料,谢谢

网友N:
logo不知道怎么样?比plc便宜点吧

网友O: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zjkd6512834@sina.com

网友P:
我也想要 yu_bo2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