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各位大虾:
绕线电机变频器改造,是否可以保留绕线电机?电机功率132kw,1000R/min,恒转矩负载。不知是否可以?
见过yzr 30kw绕线电机的这种改造方法。

网友A:
可以保留,老的绕线电机保留的话注意变频器的额定电流稍微选大点

网友B:
建议不保留。理论上可以,实际上有风险。旧式的线绕电机绝缘等级如果不是F级,建议就放弃这种方案了。因为变频调速对电机的电压、电流波形中高次谐波含量较大,要求电机的绝缘等级F级,否则,容易被击穿,出故障。
线绕电机使用变频器调速的例子确实有,可是旧式电机(B级绝缘)采用变频器的控制,被击穿的例子也确实有。
权衡利弊,权衡利益与风险吧。

网友C:
改造是什么意思?

楼主:
kdrjl:f级绝缘的yzr电机是不是可以选用这种方案?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TO :宝贝塌塌鼻
关于线绕电机我没有使用过。那东西是不是太老了?当然,大功率的我没有接触过,不敢妄加评论。
在鼠笼电机中我知道采用调频专用电机自然不用说了。采用普通电机做调频,注意如下:
1.电机的绝缘等级要高(F级);
2.一般应从工频向下调频(0-50Hz范围)。最多不要超过100Hz。因为,这些一般的电机,在设计、出厂试验的环节是按照电机工作于工频范围考虑的。所以电机的转子结构强度、轴承润滑、动平衡都是以50Hz运行为指标的。转速如果超过工频,可能会有问题。
3.对于功率较大的电机,调频运行还应考虑轴电压的危害与防护,有专家对此作过专述。这里一两句说不清楚。
4.采用变频控制,EMC电磁兼容问题要注意,尤其功率较大时,对电网、周围的电器用户有干扰作用,要搞好电磁干扰的防护。
线绕电机应该类似上述注意事项吧。

TO:lihuipeng421
改造的意思有二:其一,将旧的电控系统保留某一部分,其他的换新的;其二,将旧的电控系统全部扔掉,在原有位置建新的系统,保留了旧的机械传动系,也属“改造”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