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各位朋友,想请教一个问题:
在一个系统中,如果S7-400做主站,S7-300做从站,S7-300的操作台(计算机)通过通过DP与S7-300CPU的DP直接相连,那么S7-300的计算机所读到的S7300的数据是通过DP直接读的S7300中得数据呢还是通过主站400的CPU读的300CPU得数据?
谢谢各位的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直接读取300的数据,不确定.

网友B:
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