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请教各位高手!我们厂的一台设备上用了S7 300的PLC,它与一台触摸屏有总线连接,应该是通讯吧,触摸屏能显示当前设备的状态,比如开关合闸,限位开关闭合等等,请问它们是怎么实现通讯的啊?触摸屏上的参数是怎么能显示出PLC收集到的信号呢???我是初学者,电工,请大家教教我啊!!!

网友A:
帮你们厂安装设备的单位没有给你们提供备份么?
那也太不厚道了吧

网友B:
PLC将采集的设备状态信息存贮在存贮区中,触摸屏通过通讯方式读取PLC存贮区中的数据,根据读取的数据来显示设备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