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电机的功率大概在20,30KW, 调速的目的是为了调节中央空调的出风量。(主要是调小,时声音噪声小点)。  已经实现的为换大风机转盘, 不过,换个风机转盘要1000来块钱, 而且还不可以调节风量,  有没有什么低成本的实现调速的方法呢??
 查资料好像有 变频, 变极, 调相差方法,,  实用的可能就是变频了吧,有什么产品可以直接实用的吗??

网友A:
用变频器的话当然没有问题,而且可以节约能源!但是前期投资大了点,30KW的要一万多哦,但是如果你减少的风量很多的话,一年节约的电费就可以收回投资。

网友B(2004-08-24):
用变频器很快收回成本,因为它节能很明显!!

网友C:
赞同2楼的!节约多少与工况有直接关系!

网友D:
我看还是算了,1000元是买不来变频器的,哪怕是二手的。

网友E:
变频器初期投资虽然大,但从长期节能效益看是可行的。而且目前调速效果最好的方法也是变频

网友F:
在出风口加阀门就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在出风口加阀门就行。

一般加在进风口。

网友H:
变频器太贵了,还是加阀门吧

网友I:
同意楼主,不过变频调速比较理想,这场合应用节能比较明显。

网友J(2008-11-03):
变频器是比较节能的
长期的话会比较经济

网友K:
对 变频器比较好   节省能源不说  还能有效的保护电机   加长使用寿命

网友L:
加阀门是“阻”风,会增加电机负载、增加电费。有机会改造的话还是用变频器合算。还有如果长期风量太大需要“永久性”调小的话,可以考虑用小一点的风机,价格也可节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