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我现在用OMRON的CPM1A、2A的PLC,老是有不懂的人动用我的程序,我想写密码,请问怎样操作?

网友A:
先用你的CPT连接上PLC然后再在线设置PLC密码!不过为了中国工业的发展我看你还是不要加密好啦!要是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与我联络!

网友B:
2樓周伟先生您回答錯誤,請參考以前文章

手持式编程器於程式第壹行輸入,僅限C200H系列,C1000H,C2000H,CQM1系列,CPM系列
LD AR1001
FUN 49
        0
        0
    #????(0000~FFFF 此密碼也)
解除密碼
<PASSWORD>時按RESET會有RELESE PROTECT字出現,此時輸入密碼+WRITE就OK!!!

网友C:
不错!
程序前加以下内容就可以了!
LD AR1001
FUN 49 #0  #0  #1234
1234就是设定的密码,这四位必须是4位0~F的十六进制数!

网友A:
哦!那不好意思,我对欧姆龙的不是好熟悉,难道说你用的是那种PLC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输入吗?不可以用CPT软件吗?因为我用过好多的PLC都可以在线设置PLC密码的!会不会是你的方法太土了?

网友D:
应该是PLC运转中在线修改程序。完了的话,就把密码写上了。

网友E(2004-08-03):
学了一招

网友F(2013-08-11):
可以在线加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