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计数器

楼主(2004-06-30):
请问在使用计数器在运行时更改计数次数,在末复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更改后次数
无效,有什么方法在不复位的情况下可使其值生效。

网友A:
我没有留意过这个现像,不过人可以试试间接设置PLC计数器值的办法看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你也可以试试用比较指令我想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你,PLC是个很活的东东嘛!

网友B:
計數器執行中更改設定值(sv)必須等下次執行才會變更.
您可使用@INC+CMP指令,再加一MOV指令歸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