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我原来使用的是联想东芝的手提电脑,有9针接口,与RS232适配器连接,适配器与PLC连接,使用很好。现在公司重新配了一台戴尔的计算机,没有9针接口,只有USP接口,我用了USP转9针电缆,再象以前那样连接,是在监视状态下只要一开动设备,计算机立即就会与PLC断开,再也连接不上。要重新启动计算机才能连接上,但还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每次都是这样。请问各位高手怎样解决在监视下断开这一问题,以及为什么每次启动计算机只能与PLC连接一次?

网友A:
你用的PLC是那种品牌,如果是SIEMENS,可以到网站上下载补丁.

网友B:
USB转换出来的COM口与电脑自带的COM还是有区别的!
出现这种问题与你电脑的操作系统、PLC型号、软件版本都有关系!
注明你的PLC型号、软件!

楼主:
我用PLC是OMRON的,型号CPM1A/2A。
计算机操作程序是WINDON2000,

网友C:
怎么没说编程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