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6-30):
请教一台ABB ACS140变频器,设备手动调节运行正常,远程控制(即通过计算机,PLC),变频器停止运行,显示FL7故障代码
  请指教!!!!!!!!!!

网友A:
FL7故障代码:s  AI1丢失。AI1小于MINIMUM AI1(1301)。同时参看参数3001AI<MINFUNCTIUN

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可以联系我  我司是ABB华南售后服务中心!

小谢   13873139479             mingguixie@hotmail.com

楼主:
谢谢,已证实不是变频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