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菱PLC

楼主(2004-07-01):
有个问题想问大家,三菱PLC:   FX2N-4AD  与    FX2N-4AD-TC  有什么区别?

后者“TC”是什么意思,FX2N-4AD-TC  能替换 FX2N-4AD 吗?

网友A:
FX2N-4AD  是四通道模拟输入单元,输入信号为0~10V电压或4~20mA电流!
FX2N-4AD-TC  是四通道温度输入单元,输入信号为热电藕!
所以两个不能互换!

网友B:
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能告诉我吗?

网友C:
我公司的是SCHNEIDER软起动,现在启动不起来,说问什么原因

网友D:
谁能告诉我!
    plc可以用遥控器操作吗?怎么联系呢?中间还要些什么元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谁能告诉我!
     plc可以用遥控器操作吗?怎么联系呢?中间还要些什么元件?

肯定是可以的,不过这个其中你要考虑你用遥控器与PLC交换的是少数的逻辑量还是连续的数据,如果是前者你可以用遥控器+接收模块+继电器+PLC的I/O点来实现!但如果是后者就会比较麻烦一点,但如果你是将PLC应用在组态中的话也可以很方便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