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1):
现在变频器有用到交流风扇的一般用的都是AC220V,这样还要有个变压器在里面,功率大时这个变压器体积还不小。但风扇不是也有AC380V的吗,为什么变频器里都不直接采用AC380V的风扇,这样不是可以省下个变压器吗?

网友A:
可能380V的没220V的耐用吧。

网友B:
很多变频器还是用DC24V的呢!

网友C:
这与变频器生产、设计者有关。搂主提得好,为什么不用AC380V的?却用AC220V的?猪脑子。
在某种意义上说DC24V的都比AC220V的强。因为在控制电路里,DC24V电源是必须的,所以有现成的电源给风机供电。而AC220V的,在三相电路中一般不引入N线,所以,AC220V的还得另设变压器。确实别扭。

网友D:
谁说变频器的风机没380V的?

楼主:
有谁知道哪个牌子变频器用的AC380的风扇吗
我想应该也有厂家用AC380的风扇,不过我目前还不了解,所以只说大部分是用AC220的,有谁知道哪个牌子变频器用的AC380的风扇吗?
大功率的变频器还不好用DC24V的,如果那样,开关电源的功率就要做得很大,有难度

网友D:
Ansaldo大功率变频器风扇就是380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