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1):
我想用西门子S7-200中的高速计数器来给高速脉冲记数,并且想绕过PLC的扫描时间
因为要求精度很高
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是绕开扫描时间的,你挺聪明的么!

网友B:
高速计数的过程是由硬件来控制,不会受扫描时间的影响,但对计数值的处理要在程序中,会受扫描时间的影响.如果要去除这种影响,就要使用中断,而中断一般只会在计数值达到设定值时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