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2):
现:要对远地的某厂进行远程监控。
具体该怎么来实施方案,需要哪些设备等。。。

各位兄弟姐妹求解:

谢拉!

:)

网友A:
1. 已對方廠唯一區塊.
2. 連結上網, 可利用 VB 寫一個網頁程式  轉成  PHP.
3. 監控點上網就可.

楼主:
OK,谢。
想问:直接用组态软件进行监控不可以?
或用什么样的监控软件是不是比较方便些》?

网友A:
哈哈 !
也是可以啦 !
只是賺多賺少問題 .

楼主:
只是賺多賺少問題 .
什么意思??

网友B:
组态是最好的办法,也是最容易实现,

楼主:
谁能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

网友C:
现在的组态软件一般都已经实现了数据上传接入以太网的功能!比如西门子的WINCC、AB的RSVIEW都具有数据网页监控化的功能!
你在选择组态软件的时候,可以具体询问代理商的技术支持以保证所购买的组态软件具有这个功能。
至于自己编程监控,除非你是高手还有就是你的系统对于网络安全性要求不大,那么你可以这么做!!!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姐妹们。。

编程可以自己作的,我看看用办公室的机子能不能监控到现场的上位机!

网友D:
用组态软件完全可以!~现在组态软件大多提示多种透明的数据传输方式,如串口、拨号、以及以太网、C/S、B/S(WEB方式)等,还有现在非常火的GPRS/CDMA技术!

如果现场的各分站离中心很远,我强烈推荐你使用GPRS(或CDMA),因为GPRS/CDMA可以24小时始终在线,按流量计费(或包月),另外现在移动运营商提供的GPRS/CDMA服务也比较成熟和稳定,生产GPRS/CDMA通信模块也比较多,初次投资成本每个模块大概在两千元左右。并且用组态软件做数据中心,还可以使用WWW版,将数据中心的页面发布,各客户端直接用IE浏览器进行查看和管理。

我用这种方式已经做过五个案例了,分别在供热、水文、油田和交通行业,如果楼主想进一步探讨,可以加我的MSN:xiaowei2001@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