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2):
请教用触摸屏、PLC控制变频器,需起动与速度设定功能,随时能对变频器进速度变更,无极调速,该怎样做?请高手指点,有例子最好。设定速度,用触摸屏,应如何编程?求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许多触模屏可以直接连变频器

网友B:
楼主的要求可以将变频器的速度存贮在PLC的存贮区内,调速时通过屏更改PLC内存贮的变频器速度值就可以了...

网友C:
如PLC上面带有模拟输出的话,可以直接用触模屏修改PLC寄存器内的值,然后PLC将这个值通过D/A转换成0~10V的电压来调节变频器的转速!
     这种方法设计上十分简单,对于不同品牌的PLC及变频器也是适用的!但另配D/A模块的价格较高!
    另一种方法是变频器如果有RS485接口的话,通过通讯口由PLC向变频器发送数据!
    这种方法硬件较简单,但通讯功能设置起来相对复杂!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能否说得具体些?我用西门子的PLC(可扩展模拟量输出模块)和变频器,触摸屏用Easyview。有谁能做一个例程让我学习学习。先谢了!

网友D:
胆子大些!自信!

网友E:
如PLC上面带有模拟输出的话,可以直接用触模屏修改PLC寄存器内的值,然后PLC将这个值通过D/A转换成4~20mA的电压来调节变频器的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