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2):
我厂一电机发烫严重常熔化风扇,但电流比额定电流小。

请各位指点。。。。。(急。)

网友A:
改铝质风扇。

网友B:
用手盘一下电机,再听一听运转声音,若轴盘不动且运行噪音大,则轴承问题的可能性大。再有是不是环境温度较高?若是,应立即采取降温措施。

网友C(2007-09-19):
轴承坏了,我就遇到过.

网友D:
可能是轴承坏了,负载同时相应变大.电流变大而引起的过热.可空转一下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应查一下负载是否正常 .

网友E(2010-10-09):
轴承绝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