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3):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高速计数器应用方面的实例
我刚开始用这个东西,有点找不清头绪
有的话麻烦给我写高速记数方面的程序
不胜感激
(把梯形图先剪切到画图板,然后在放到WORD里就可以发给我了)
lzfsy231982@etang,com

网友A:
你用的PLC是什么型号?

网友B:
PLC的型号不同,高速计数器的用法也不同!不管那种PLC不外乎是:先对高速计数器初始化,配置参数。开中断等。再在程序中编制对数据或中断响应的处理。

网友C:
三菱的高------是C251这些,在硬件说明书上就有实例,你可以编码器等试试,A相接X0,B相接X1 然后写入PLC你试试就明白是啥回事

网友D:
omron手册上也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