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卡??

楼主(2004-07-03):
请问那里可以买到这样的卡??

网友A:
什么功能,或者可以代替

网友B:
好象是个数据采集卡的接口板, 数字量输入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C:
估计是数字输出,可以根据接口的若干功率管(不知是三极管还是场效应管)判定.

网友C:
用扫描仪加图像处理软件可以画出其电路原理图,然后就可以自己仿制了.

网友D:
是不是楼主自己做的卡啊?

网友E:
我看好象是个电源板

网友F:
我也觉得是数字输入卡,应该是自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