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4):
请问各位大侠:使用使用中断可以完全消除扫描时间对高速记时器的影响吗,如果不能,扫描时间对高速记时器的影响能降低到多少毫秒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西门子S7-300以上的版本有没有高速记时器,它的特点有哪些

网友A:
高速记数器是由硬件处理,一般高速记数器都有计数中断可以调用。比如可设定一个数,当高速记数器计到该数时,可以从中断处理。由于其中断级别较低,若有通讯,外部中断时,只能先处理级别高的,之后才能轮到它!若想消除对高速记时器的影响吗,只有编程时,中断程序尽可能的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