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节能

楼主(2004-07-04):
大家好!
  我单位风机马达132KW,现采用关小进风口的方法减小风量,电流只有140A左右,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能节能吗?具体怎计算?
Winson

网友A:
变频器到底能节多少能真的不好说

网友B:
可以节能,要根据你的运行时间、运行电流、电机参数来计算!可以把电机参数和运行时间、运行电流告诉我我帮助你算

网友B:
我这有一个节能计算软件欢迎登记使用!

楼主:
augi:
    节能计算软件?怎样登记?
Winson

网友B:
augi:
    节能计算软件?怎样登记?

Winson008:你好!

我已经发到你的邮箱了!有不祥之处欢迎来电咨询!

如果方便请将运行时间、运行电流和电机参数发到我邮箱!我可以给你做一个详细的方案和计算节能率及成本回收期!

网友C:
变频器如果工作在50HZ是不节能的,最主要的是用变频器后调节到哪个频率风量就能满足要求,频率越低节能效果就越明显!

网友D:
agui :
能给我一个吗?我现在也对节能感兴趣,不知注册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D:
我的邮箱:yanli888868#126.com
请将#改成@。

网友E:
离心式风机和水泵(单机):
输出流量Q与转速N成正比
输出压力H与转速N的平方成正比
输出轴功率P与转速N的立方成正比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没错!
风机水泵类负载在低速下运行节能还是很可观的!

网友F(2004-09-03):
就是啊,50 Hz时是不节能的,由变频器自身输出频率来决定风量!
阀门调节风量电机输出转矩始终没变,

网友G:
我们可以采用我们的变频节能系统为你解决你的问题,只是不知道你们公司在哪,如果在广东的话我们可以来做。在外地你还是找外地的公司帮你做,但是有什么技术方面的问题可以为你提供支持。风机节能是最简单的节能。我的邮箱是wildliu808@hotmail.com   QQ105802160
服务就是市场!

网友H:
能给我一个吗?

网友I:
能给我发一份节能工巧匠软件吗?三楼的大佬 !

网友J:
俺问了几个同事,都说没听过拿出具体实测数据的良好节能。

高手们能不能拿出一个实例,具体分析各方面能耗,以具体的数据和算式--告诉我能节约多少啊?

网友K:
楼顶的案例应有节能余地。

网友L(2006-04-04):
能给我一个吗?ylgflp190@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