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求解

楼主(2004-07-04):
现有一台SP500变频器显示故障为"LU"频闪,意思为直流电压低。因为手头无资料,不知怎样解决?而且进不了编程状态,请哪位大侠指点一二!!!谢了

网友A:
找赛普信公司啥

难道他们不负责维修?

网友B:
首先测量直流电压是否在530以上,如果是的话就是电压检测出问题,沿着P、N找检测回路

楼主:
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拆下来吹清楚,再装上开机好了

网友C(2008-08-22):
伦次变频器,有个调试软件,叫GDC 有那位同仁能告知那里有

网友D:
大家好
    我现在有台变频器用几分钟后就自动停机了 ,望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E(2008-09-28):
[分享]
有可能你变频器的直流母线检测线的接口有点松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