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各位朋友,我最近要做一个控制方安案,要求采集电机的旋转角度(电机匀速)。我想细分相对式光电编码器(4096个脉冲/转),把A,B两相输出的脉冲进行8倍频 ,请问这样可行吗?需要什么样的电路可以实现?有没有现成的倍频器集成电路芯片可以实现?盼望各位朋友能够给以回复!谢谢

网友A:
建议用齿轮比实行倍频 ,精度高。电路不好。

网友B(2006-09-26):
楼主,我也在研究与您类似的问题,希望能和您探讨,我的联系方式,13714120416赵生谢谢

网友C:
测量角度,用得着分那么细吗?一圈360度,小数点后面要保留几位呀?为什么要这么高的分辨率呢?4096*8是吗?

倍频电路硬件的软件的都是很普通的,没什么难度,但是频响太高了,可是麻烦事,需要高速的器件或硬件条件支持。而且很棘手。

网友C:
哦,楼主的意思,是不是要在编码器的输出再增加一个倍频单元?这个倍频单元可以是硬件结构的倍频电路,也可以是单片机形式的智能倍频器。而不是仅仅通过编码器自己完成8倍频。是不是?

网友D:
增量式ENCODER只能做到4倍频,我做角度控制是用17比特的编码器,精度超好,见议楼主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