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以前使用MEDOC是在DOS下,這幾天整理舊程序,不想切換系統就改用了MEDOC2.4,在WIN2000下使用,出現如下介面.不知道何原因?後換XP系統,簡體,繁體都使用過,還是一樣,請教高手們,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楼主:
忘了貼圖.現在補上.

网友A:
我在WIN98下使用都是正常的,可能是操作系统或字库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WIN98下使用都是正常的,可能是操作系统或字库的原因!

呵呵呵...瞎說哩!
將MEDOC建立捷徑到桌面!右鍵後...修正.例如:視窗放到最大....字型等等.
下次啟動將會是全螢幕.亂碼就不見啦.
MEDOC V2.4支援全系列NT系統,安心服用吧.

楼主:
問題解決
謝利昌老大,根據您的提示,修改了內碼後顯示正常.

网友A:
不好意思!
MEDOC我用起来不太习惯,很少用,不过与有些客户交流时他们倒喜欢用DOS下的MEDOC而不用WINDOWS下的编程软件!问原因也说不清,只说用习惯了!
我想问大家一下,MEDOC有哪些方便之处?

楼主:
MEDOC應該也沒啥方便吧,但是遇到三菱的老古董PLC沒了它可不行呀.
對於新的型號,MEDOC就沒辦法了,如最新的DOS版MEDOC2.3也不支持FX1N.
經過初步使用,MEDOC2.4應該是DOS版MEDOC的理想替代了,FX1N也支持了.不過使用FX系列還是用FXGP或GPPW好了,畢竟MEDOC老了.

网友B:
MEDOC真是太不方便啦!(個人因素啊~~與其他網友無關),用WINDOWS太順手了!本地尚有許多人用MEDOC(Ver2.0 For Dos),原因是用習慣啦.我始終不習慣.
你可以看一下~~~Ver.2.4支援許多三菱的通訊模組,跟Dos下的V2.0或市V2.1或是V2.3是不一樣的!

网友A:
对呀!
有一些客户就喜欢用MEDOC,有时有问题来电咨询,在MEDOC下半天找不到对应的菜单,劝他们用WINDOWS的软件,没想到他们却说WINDOWS的软件不习惯!

网友C(2004-09-12):
对呀!MEDOC和工业电脑GPP一样,在设备维护时监控比较方便,而GX DEVELOPER在监控时如果前后两个线包相差很远时,那同时监控两个线包很难!

网友D(2005-09-06):
我也想有此软件,哪位大哥帮忙发一个给我。谢谢!
e-mail:yyftrk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