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聊天的问题

楼主(2004-07-05):
请问:语言聊天出现不连贯的现象有些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1.可能是上网速度的问题,也就是说带宽不够
2.语音的设置问题,您可以到语音的高级选项中去调试
3.耳机和麦克风可能有问题。

其它的情况我就没有碰到了,也请其它人补充。

楼主:
换了个软件版本,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