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大家好像都很看不起工控机嘛,觉得和PC比没什么优势,价格还高!
真的没有区别和优势啊?!工控主板设计时的电磁兼容、脉冲、稳定性考虑就不是PC做过的。

网友A:
我是做工控机的
个人以为工控机的稳定性和长时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工作的性能是多数人选择它的优势所在

网友B:
没区别的话那么贵谁还去买?
普通电脑你让它连续运行几十个小时,不死机才怪!
就像普通PC与服务器的区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区别的话那么贵谁还去买?
普通电脑你让它连续运行几十个小时,不死机才怪!
就像普通PC与服务器的区别!
我的工控机箱里边的兼容机主板已经连续运行4000多小时了。从来不出故障。

网友D:
你是说IPC?

网友E:
怎么会没有区别呢?
它们所采用的原料就不同,设计思路、做工等都是有差别的!
有啥想法就给咋打手机!!

网友F:
支持六楼,我再说多了也无路用,因为前面的都全说过了,我只能支持。

网友G:
工控机是工业使用的计算机,能适应恶劣的环境.PC能吗?

网友H:
我支持楼上朋友所说,从结构上看也与普通PC机不一样嘛!PC机能上架吗?钢板和铁皮能比吗?
高效 创新 双赢 诚信

网友I:
工业电脑里中的一个分支——一体化工作站,更是PC比不了的。如威达电WS-855A就是。如果用成PC机,那不知道一天要拆多少次啦!再者就是工控机的低功耗,低发热度,从而保证了CPU的正常运行。

网友J: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在说:工控机如果不用在工控领域,和普通家用PC没什么区别。关键就是因为它叫工控机,不叫家用电脑。
ACTRLRUN-科日新工控,台湾研华授权一级经销商:

网友K:
工控机所使用的电容、电阻等器件都必须符合宽温的要求,但也不排除部分厂家为了节约成本而使用普通的器件

网友L:
不说别的 光是共控机的主板就比一般PC的主板大 而且CPU的槽是竖着的 各种接口也比一般PC的多 外壳是又沉又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