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我想请教高手:两只MODEM如何不通过电话交换机用电缆直接联机?在WIN98下该如何设置?通讯距离有多远?谢谢.(是否还要用其他软件?)

网友A:
可以的,一般6KM,也有10几KM的。可以用MSN加我讨论。jhonhwa@hotmail.com

楼主(2004-10-16):
就一个人懂吗?

网友B(2004-12-13):
可以,为了能实现连接,还应该在两部modem连接线中加入直流电源

楼主:
原来我试过电线里并或串接过直流电源(12V),好象不行。电话倒是可以通话,但是用在MODEM连接上就不行了。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可以发帖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