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请帮我解决一个关于PLC的问题:

  对10台电机的分批自启动PLC程序:

  要求:1.每台电动机可以单独启动,有自己的保护回路。
   2。电动机手动启动、手动停止。
   3。当电网瞬间失电(短时间0。5秒)电动机的主回路继电器会失压 释 放,为了不影响生产,瞬时失电再来电后电动机自动启动。
   4。自动启动要分批进行,以免减少启动电流对电网的冲击,分成三批,每批之间间隔1。2秒。

  疑问:1。如何实现电网失电(PLC也失电)后保持PLC原来的状态。
   2。PLC要判断电网的失电时间,大于0。5秒后不执行自启动。

网友A:
所有功能都能满足要求,不知用的是什麽品版的PLC。

网友B:
好問題!!大家發表意見!!

网友C:
1. 本案用四顆 IREX SPLC , 每顆控制三個電動機, 共需四顆
2. 四顆是連線使用, 請看圖示.
3. 此圖僅供參考, 可能有修正的需求.

1.2,设定时基, 打开输入口, 并预设IN1, 避免开机激活.
2.利用 CT1 4,3,2,1 延时.
3.IN1 按下则激活, IN1放开则全部关机.
4.IN8 接 0.5S感知, ,<0.5 若触发将重新激活.
5.其它不清楚请响应.

网友D:
这个问题不是好难嘛!我想你的问题关键也就是如何让PLC知道电网失电的时间吧!
你只要在你的PLC供电电路上加一个UPS,然后在电网电路上加一个断电延时的时间制将其时间设为0。5秒不就可以了吗?当然如果你选用的PLC支持断电工作超过0。5秒的话就可以将UPS也省了,比如说台安的好像就支持断电工作超过2秒钟!

楼主:
谢谢高手的赐教!
我选择欧姆龙CPM2A的PLC。也曾想过使用UPS,但是还是想除掉UPS设备。
能否给与程序解答!

网友E:
回家想想再来!

网友D:
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你的PLC支持断电工作超过0.5秒是可以将UPS省掉的!因为我对你用的那一种PLC不是好熟悉所以不好说,但我敢保证如果你的PLC不可以断电工作超过0。5秒的话那你一定要用一个UPS之类的东东,当然大容量的电容或许也可以有同样的效果!致于程序实在不是好难,所以我不想写,你可以自已沿着我的这个思路去想,我想最多也就是一天就可以编的出来的!!!(如果你用的那一款有支持断电工作超过0。5秒且还有一个可以显示是否有电的特殊继电器的话那么连时间制也可以省了!因为我现有点忙所以没时间去帮你找有相关功能的PLC你就只有自已去找找看噗!)

楼主:
在这里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F:
OMRON的CPM2A不支持断电工作的,所以你要想实现PLC得到失电信息,必须加个UPS电源。

网友G:
检测失电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测失电是关键

网友H:
[讨论]
非要用PLC 控制吗?不用PLC 也很简单嘛,用断电延时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就能控制,只是时间精度不高,只要要求不高就可用。
                                    本人遇见

网友H:
非要用PLC 控制吗?不用PLC 也很简单嘛,用断电延时动作的时间继电器就能控制,只是时间精度不高,只要要求不高就可用。
                                    本人遇见

网友C:
哈哈 .................
檢測斷電用一各繼電器小小配合一顆20uf電容就可以啦.

网友I(2005-08-23):
呵呵, 解决电网晃电,你的PLC 就只有加个UPS了, 因为我作国4台电机的晃电自启动,而且还能判断出曾经启动和未启动的电机,我使用的是S7-200,不过要控制10台的话,就需要加扩展模块了,I/O端口不够哟

网友J:
很多plc都有断电保持的中间继电器(西门子的s7200,300。三菱的fx等),欧姆龙没有吗?

网友K:
输出采用直流电源及继电器适当加大滤波电容继电器输出自锁至输入启动端
应该可行,我以前也做过

网友L:
我想说的是现在有种接触器是专门用来防"晃电"的,老兄为何不试试?

网友M(2006-01-22):
用断电延时继电器,输入信号到PLC

网友N(2006-06-27):
引用 网友L:
我想说的是现在有种接触器是专门用来防"晃电"的,老兄为何不试试?

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专业解决你提出的问题,他们开发的电动机不间断电源系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完全能够满足你所要求的.建议你访问他们的网站:http://junrui.netl联系电话:021-58543100

网友N:
电动机不间断电源系统专家]
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研制,生产MUPS(电动机不间断电源系统)专业解决电动机电源系统晃电,停电等问题,确保生产装置连续运行不间断工作。本公司产品已经在许多行业得到应用向你推荐电动机不间断电源上海隽睿军自动化技术有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电动机不间断电源.业务.几年来公司在电动机不间断电源应用推广方面等方面,受到了用户的广泛欢迎与肯定,现将有关应用单位实例应用情况简要介绍给大家.供各位专家参考. 1上海高化石化公司化工厂98年引进的美国UOP/KELLOG6万吨苯酚丙酮成套工艺包.采用37KW. 30KW.55KW各2台后备时间40分钟,直接流回路数6路.自从98年引进至今运行良好.经受了数次系统跳电\停电的考验. 2.上海高桥石化公司4.5万吨苯酚丙酮改造扩容项目,其中15KW3台.11KW3台.22KW2台.后备时间40分钟.直流回路8路.自从2000年运行至今运行良好.经受数次系统跳电\停电考验. 3.上海高桥石化三厂冷冻系统MUPS项目15KW6组,后备时间40分钟2002年运行至今运行良好经受数次系统跳电.停电考验. 4.洛阳石化厂短丝一线DC-BANK项目:采用3.7KW85台,55KW1台,后备时间3分钟.环境风机MUPS项目采用15KW2台,132KW1台.,直流回流数88路.2003年5月投用至今04年经受几次电网晃电考验. 5.上海高桥石化化工厂20万吨苯酚丙酮MUPS采用220KW2台.55KW2台,45KW2台,37KW2台,11KW1台.后备时间725KW40分钟.直流回路9路.2004年10月投用至今 6.上海广电微电子厂环境风机18.5KW,4台,水泵15KW1台,增压泵MUPS 15KW一台,增压泵MUPS采用3.7KW1台.后备时间1小时.自从2004年11月投用至今. 7.珠海BP化工有限公司变频器直流连接柜项目电动机总功率1500KW,于2004年12月投用. 8.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POY,FDY1线项目250KW后备时间5分钟.1线DC-BANK270KW后备时间5分钟. 9.洛阳石化有限公司MUPS项目采用132KW1台,55KW2台,18.5KW2台,后备时间3分钟.直流回路5路,2005年3月投用. 10.洛阳实华合纤有限公司DC-BANK项目160KW2台,160KW1台后备时间5分钟,直流控制回路3路.2005年6月至今. 11.江苏恒力化纤有限公司POY,FDY项目250KW1台,270KW1台,后备时间5分钟 12.青岛中达化纤有限公司聚纺车间DC-BANK,328KW1台后备时间3分钟.直流控制回路13路协议中. 13.以上电动机不间断电源项目供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生产系统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参考.如果需要更详细的了解,欢迎来电来函进一步了解与联系..具体联系电话021-58543100 联系传真;021-58543100 联系地址:上海金桥开发区银桥路58号邮编201206谢谢大家

网友N:
你可以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页:http://www.junrui.net

网友N:
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可以帮助解决你提出的问题.
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研制你需要的解决方案.请你访问公司网地址:http://www.junrui.net

网友N:
请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unrui.net

网友N:
请你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站专业解决变频器晃电技术问题
请你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unrui.net 专业解决变频器晃电技术问题..

网友O:
什么是UPS? 它是做什么用的,第一次听说麻烦帮我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N(2006-07-31):
你可以把讨论问题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
你可以把讨论的问题发到我的邮箱:yyyy3328@163.com  我公司专业研制,生产电动机不机断电源系统.你也可以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unrui.net.谢谢大家.

网友N:
请访问上海隽睿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网站:http://www.junrui.net那里有详细介绍

网友P(2008-04-26):
电风扇
大师傅士大夫

网友Q(2008-08-25):
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的开和关
开关为非保持开关,即松手即弹起。
用plc如何实现?

网友R(2008-10-16):
这个问题我碰见过,已经解决了,方法告诉你
一般PLC系统都加UPS的,包括电脑和仪表电源也是要加UPS的。瞬间断电,加延时继电器还有加UPS,解决多个电机分批启动,是不安全的,我们解决的方案,每个电机上带着变频器,通过变频器设置参数实现,但必须变频器具有瞬间断电自动重启功能。我们用的是AB PF400f

网友R:
引用 网友R:
一般PLC系统都加UPS的,包括电脑和仪表电源也是要加UPS的。瞬间断电,加延时继电器还有加UPS,解决多个电机分批启动,是不安全的,我们解决的方案,每个电机上带着变频器,通过变频器设置参数实现,但必须变频器具有瞬间断电自动重启功能。我们用的是AB PF40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