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虾求救~~~

楼主(2004-07-05):
偶是菜鸟,最近领导要求把现场的众多压力和温度测点的数据采集过来,接到电脑上显示并打印出来,需要AD板是吧。各位大哥,我以前没做过,该如何下手,整个系统该如何构成啊另外,电脑的显示软件怎么遍,用VC和VB吗?如果是,我马上学,谢谢各位啦

网友A:
给你介绍一款软件,接上就可以直接用,完全满足你的需求,
网址:www.rbh.com.cn
电话:010 82561691
邮箱:zhangyanpc@163.com
张延

网友B:
用VB编程还来的及,用采集板卡也行,但性能不太稳定。还是有仪表采集比较稳定,如有何疑问请与联系。MSN:renjianwin@hotmail.com    http://www.jetter.cn
上海杰顿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化科技公司,在工业自动化控制领域从事工程设计、产品研发、技术服务和工业自动化产品销售等业务。
   公司先后为能源化工、冶金机械、陶瓷水泥、水处理、造纸纺织等行业的工程控制项目进行设计和产品选型。特别是工业炉控制领域,公司为多家客户配套设计了许多先进的产品,产品已经发展到国外。公司自主开发的工控软件平台,采用了嵌入式设计方法,使系统更加稳定可靠。并且在软件平台上,采用了 Embedded XP技术,结合公司十多年来的工控软件开发技术,开发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JETTER 触摸屏。该产品能同时和多种国内外工控产品进行现场总线连接。使产品适应性更广、功能更加强大、性能更稳定。同时可以根据客户的要求任意定制,满足了各种场合的应用和需求。

网友C:
做一个单片机控制的ad转换系统,串行并行都行。然后通过rs232与电脑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