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5):
目前使用闭环运动控制卡,但电机驱动器发出的编码器信号(RS422)有很多干扰尖峰,导致计数不准。自己做数字滤波太麻烦了,还不一定可靠。有没有现成的数字滤波器件可以买?

网友A:
你编个数字滤波程序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自己编,这主意理论可行,但从成本和可靠性考虑,还是买成型的产品比较现实。

如果只是在实验室里用,我当然可以自己写一个。可要是真在实验室里,我还要滤波器干什么?信号本身质量挺好的。我需要在大功率电机附近使用的,我不能保证我自己做的滤波器本身不被干扰。我曾经在现场看到,电机上电后,连开关电源的输出(5VDC)都出现了几十伏的尖峰。

网友B:
用 RC 濾波方式, 不知您傳輸速率多少 ?  我幫你推算一下  容許 RC 值 ?

楼主:
RC滤波的方式似乎有困难,我需要的是方波,而且接收端的频率还比较高,理论上RC的充放电曲线本身就很危险,很容易在脉冲的边缘造成误计数。就实验结果来看,当电容还不足以消除干扰时,脉冲的边缘已经不能接受了。如果在RC后面再用施密特触发器来整形,那么整形器件本身的工作稳定性还要另想办法去保证。

如果是在实验室,RC+整形电路或者自己做简单的数字滤波,都很容易,但是,我需要的是在加工车间,几千瓦到几十千瓦的伺服电机旁边使用的东西。而且这些伺服通常在电气上没有什么隔离、接地措施(如果有,还要小心是不是接错了,还不如不接),能够保证信号线与动力线没有缠绕就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