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

楼主(2004-07-05):
各位高手:
        小弟我刚接触变频器,想请教变频器如何接线和控制(最基本的,如启动,正反转等),其中应注意些什么?请赐教,谢谢!

网友A: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一排控制接线,是用英文标注的,连接好相应的COM与正反转接点就可以了.
变频器的使用注意事项可以到相关的网站寻找使用说明书就知道得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