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6):
以前有很多问题都是自己看书本,到最后也没有解决!
来到贵网后,发现高手无穷!都是我的良师益友!
请教:PLC如何检测电动机电压、电流,如何实现?

网友A:
用电量变换器,简单点就用触点报警,要用电流值就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B:
你不知道我什么也不懂

网友B:
不懂英语能懂 PLC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量变换器,简单点就用触点报警,要用电流值就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C:
PLC要通过A/D模块才能读取外部的模拟量;电压、电流都必须经过变换器变换成4~20mA或0~10V的信号才能被PLC接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量变换器,简单点就用触点报警,要用电流值就用模拟量模块

5樓說得很對﹗﹗

网友E:
测电流可用霍尔传感器,模拟量模块。

网友F:
测电流可用电流互感器,二次侧电流一般为0/4-20mA,PLC则需要用模拟量模块,

网友G(2004-08-26):
有这样的互感器吗?

网友H:
有的,用魏德米勒等的电流、电压智能变送器接入PLC的AD模块转换一下。

网友I:
应该是电压/电流互感器+相应变送器,变成标准信号送至PLC的模拟量模块

网友J:
多谢,我觉得用互感器这一点还可以,因 为价格还可以

网友K:
请教,使用触点的用什么样的传感器?

网友L:
测电机电流一般先用电流互感器把交流的大电流互感成交流小电流,然后变换器变换成4-20mA的标准信号,进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网友M(2004-10-08):
用A/D模块就可以了

网友N(2014-02-25):
有 www.027seno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