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6):
24芯KVV带屏蔽,
24芯KVV不带屏蔽,只要一根电缆通电,其余的23根电缆能感应150V电压(对地)

求解:是何原因?

是电缆本身的还是其他的干扰信号造成的?如何解决????????

另:如果作为远控接口接入线路后,失电后,接触器无法释放(依然吸合)用表测量,线圈两端依然有200多V的电压存在。。。。

晕哦。。。。。。。。。。。。。。。。。。。。。。

楼主:
大虾们在哪里啊??????????????????????

救救俺啊。。。。。。。。。。。。。。。。。。。。。。。。。。。。。。。。。。。。。

网友A:
请问你的电缆有多长,屏蔽一端接地了吗?

网友B:
不好意思我来迟了!太多的原理我不想讲,你只要在你的接触器的线圈上并一个2。5微F的电容就可以正常了!

网友C:
其它23芯接电了吗?
中心电柜和终端电柜接地良好吗?
接触器是220还是380?如果是220,零线对地是多少?

我觉得你应该检查的地方还没查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缆有多长,屏蔽一端接地了吗?

电缆长100M至300M不等。。。

并且绝缘性肯定无问题

一芯带电后,其他芯对地电压有30---120V

网友D:
3楼说的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缆有多长,屏蔽一端接地了吗?

电缆长100M至300M不等。。。

并且绝缘性肯定无问题

一芯带电后,其他芯对地电压有30---120V

如果象你第一帖说的有200多伏,接触器可能保持锁住不放。但是降到几十伏的感应电,应该能释放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电缆有多长,屏蔽一端接地了吗?

电缆长100M至300M不等。。。

并且绝缘性肯定无问题

一芯带电后,其他芯对地电压有30---120V

觉得是因为电缆走线的问题,是否穿铁管?还有屏蔽线到底是几端接地?

楼主:
TO:9楼
是铠装电缆,没有穿铁管,屏蔽线一端接地,另一端悬空。

TO :8楼

我说的停电后,在线圈两端还能量到200V左右的电压!

网友C:
顺着线圈往前量,量到没有200V电压为止。如果一直量到大地,还有这么高电压,俺也不知道原因咧,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顺着线圈往前量,量到没有200V电压为止。如果一直量到大地,还有这么高电压,俺也不知道原因咧,嘿
[/quo

网友F:
线间电容所至。

网友G:
很正常,感应电

网友H:
通电电流大的话,应该是感应电动势。

网友I(2006-12-26):
改成DC24V,呵

网友J:
你的线间电容有多大呀?又不是电感线圈,你的电路可以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