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6):
各位前辈,我是刚刚接触变频器,请教问题,
目前国内使用的变频器大部分是否通过操作单元设定各种参数?如果读取它们的参数有无密码保护?高性能的变频器有通信模板,它同不同厂家的PLC、计算机是如何通讯,需要安装软件吗?用计算机组态软件设定变频器参数,哪些国外变频器厂家采用这种方法?谢谢!

网友A:
变频器一般都是通过操作面板来调节参数,有些操作面板具体COPY参数的功能;
密码保护主要是为了防止使用者更改参数,有一部分变频器有这个功能;
有些变频器可以通过电脑来调节参数,如三菱的500系列;

网友B(2004-09-05):
参数一般都已经写保护了,用户能够调节的就是一些常用设置功能,除非你有很好的关系才可以打开所有的控制参数修改的。通信方面,很多现在的控制软件已经实现了外界计算机租态软件控制,看你在变频器上用的接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