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 的问题

楼主(2004-07-06):
谁有用过schneider tsx pby 100于siemns 的模块进行profibus-dp 的通讯,好像要用到hilscher sycon的软件,谁有呀?或者谁有pby 100 的gsd文件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schneider tsx pby 100没有用过。如果需要hilscher 的sycon配置软件,应该用的hilscher的progibus-DPM板卡呀,难道是将hilcher板卡作为主站,siemens ET200 和schneider tsx pby 100都作为prifibus-dp从站?

楼主:
不是的,schneider tsx pby 100是做主站的,em277做从站,用sycon软件配置后产生cnf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