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4-07-06):
本人刚接触触摸屏,现请教问题,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运行时间,电机的开/关状态,举个例子来说明好吗。谢谢!

网友A:
触摸屏上显示电机运行时间,电机的开/关状态等,可通过控制电机,当PLC给出运行信号后开始计时,给出停止信号后计时停止!
PLC计时的时间可直接在触摸屏上显示,电机的开/关状态根据PLC的信号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