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6):
我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有这个有个变量:P#L 0.0 BYTE 4
   这是一个L区的地址????那我这个功能块里面定义了三种类型
adderss     declaration        name      type         initial value
  0.0           in                ladder1      word         w#16#0
  0.2           in                ladder2      word         w#16#0
  0.4           in                ladder3      word         w#16#0
  0.6           in                ladder4      word         w#16#0
  0.8           out                ladder6      word         w#16#0
  0.10         out                ladder7      word         w#16#0
  0.12         out                ladder8      word         w#16#0
  0.14         out                ladder9      word         w#16#0
  0.0           temp            temp1         int              0
  0.2           temp            temp2         int              0
  0.4           temp            temp3         int              0
  0.6           temp            temp4         int              0
   L区是一个局域的,那 P#L 0.0 BYTE 4 指的是什么内容?
  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书,可以介绍一下吗?
   L区到底是一个什么变量?什么场合要用?
谢谢!!!!!!!!!

网友A:
昨天说错了,在语句表手册里有点介绍:
再有可以查看帮助文件

网友A:
在L区中对每个程序块都分配了一块专属的数据区,每个程序块对自己的L区寻址都是从0开始的

楼主:
我对这个L区了解了一点,,但是     P#L 0.0 BYTE 4
   我还是理解不透!!我记得P是一个i/o区???

网友A:
这里的P是个类似指针或取地址的意思,P#L 0.0 BYTE 4意思就是地址从L0.0开始的长度为4个字节的一个数据区.
与PIW0这种寻址方式中的意义不同.

网友B(2013-07-05):
地址偏移表示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