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7):
我需要一套交流伺服系统,那位熟悉松下的交流伺服驱动器。
我看到这个驱动器驱动电机,好像有个接口需要接控制器。

我看了一下松下的MINAS A 系列的使用说明,但并没有说明其控制器接那一种,或是具体的描述,只有端口引脚信号说明。

那位朋友如果能提供这个产品或类似的也可以,请在此留言,并说明接什么样的控制器?
多谢。

网友A:
交流伺服系统它们的电机都有自己的调速器,你得看 一下你得电机型号

网友B:
一定是松下的吗?能用其他牌子的吗?
你电机功率多大?

楼主:
多谢两位朋友指点。
其它牌子也可以,我只是用伺服系统进给一个电机,不需要其他的功能,松下那个变频器,我手头没有资料,而我的电机和编码器也没确定,只是手套有一个松下MINAS A系列的驱动器说明书,正在考虑是否使用松下的驱动器,其他的还没选型,所以在这里请教一下。

网友C:
我有用过MSDA系列,用三菱FX2N或A系列的PLC控制的,FX的PLC只给它发脉冲,让马达转动,A系列的我有用AD75位置模块和驱动器的I/F端口对接,一般都是用位置模块控制。

网友C:
可以找一本松下驱动器的使用手册看看,有繁体中文版的。

楼主:
多谢,我正在看,但我还在考虑用那个厂家的,也未必就是松下的。
我这个系统好像用不着plc,变频调速是肯定使用的,变频器编程应该较简单,实现功能较少。

网友D:
您给我留下地址 我可以给您技术上的支持,松下说明书可以给您寄一份!
我公司所代理的产品有:日本松下交流伺服系统、日本安川伺服系统、德国NEUGART精密减速机、德国百格拉步进电机系统及交流伺服系统、德国恩格哈1-8轴控制系统、德国MOVTECH可编程多轴联动控制器、导轨、丝杠、精密平台、转台等。

楼主:
多谢,我手头有一份松下的,交流伺服电机驱动器,MINAS A系列使用说明书,如果还有其他的,更为详细的说明书,我的地址是:天津大学  精仪学院 263信箱 杨晓军收;邮编:300072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