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7):
我正在用VB写一个热量监测程序,但是以前是用qb4.5,由于对VB的应用不熟练,非常想请个位大侠介绍一些VB在工控中的系统用法,如各参数记录的保存,参数趋势图,那就太好了。谢谢!!!
zfb0219@sina.com

网友A:
可以使用ACCESS数据库。去查一下数据库这方面的例子。
曲线图可以使用mschart控件或picture控件来实现!

网友A:
google搜索一下《VB环境下设计开发实时数据采集曲线》这篇文章。有画曲线说明。

另外去这个网站看看吧:
VB程序太平洋.
http://www.5ivb.net/club/

楼主:
谢谢dingsc! 关于参数纪录,我以前是一个记录一个文件,这样文件量太大(10分钟一个记录文件)。有好的方法。请详细告知。最好有源码事例,我好学着用。谢谢!!!

网友B:
可以用数据库啊,数据量不大ACCESS就可以,性能要求高再选好一些的数据库

网友C:
首先看你用什么方法采集数据,然后把数据采集到数据库,数据量不大ACCESS就可以,性能要求高再选好一些的数据库。曲线图可以使用mschart控件或picture控件来实现!

网友D:
建議您用 VB6.0  比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