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4-07-07):
我想对电机做力矩控制,最大力矩在1.2n*m左右,初步选用kollmorgen的 RBE03010该电机的转速——力矩曲线比较陡,不知道对于力矩控制来说是曲线陡的好还是平的好,我觉得陡的便于力矩控制,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不用讨论,直流电机的转速-力矩曲线是矩形的。就是非常的陡峭,直上直下。如果是力矩电机,转速为零时就可以输出稳定可控的转矩,并可达到额定转矩的水平,如果不是力矩电机,低转速时也可以达到这这种水平,只是不要堵转时间太长,这会使电机的碳刷与换相器进行“电焊”操作了。哈哈。

网友B:
怎麼會是矩型? 直流電機的- 轉速-力矩不是程線性的嗎,我是指從最高力矩到最高轉速是呈下降斜率的圖型,如有不對請指正

网友C:
机械特性是线性的。

网友A:
奥,对不起,我说的矩形是指得直流电机转速从0-ne的恒转矩段。对于ne-nmax的直流电机恒功率段,转矩是下降的,没错。但是曲线,不是斜线。特此说明。